[STM32F2] 单片机实现4G模块PPP拨号上网

楼主(2018-03-16):
看到有人移植Linux代码通过usb驱动4G模块拨号上网,好吧,太强大了,花了三周,我用串口也实现了拨号上网,目前已经测试完成udp连接,tcp连接,dns域名解析,不到20k的代码,当然你也别想着速度有多惊人,小系统用也足够了,主要工作量 cmux 串口多路复用,PPP拨号,TCPIP协议栈,目前还在测试稳定性

楼主:
由于是公司项目,无法上传代码,我只说告诉各位,这条路走的通

求用4G模块打电话的思路,要用到哪些东西

网友A:
以前都是GPRS模块,现在都4G了,不知道这个模块贵不贵。

网友B:
这个是要会Linux吧。

网友C:
楼主这个挺厉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公司项目,无法上传代码,我只说告诉各位,这条路走的通

你要早点认识我,三天早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早点认识我,三天早搞定了。

呵呵,很反感你这种人,看帖看清楚不是AT指令实现上网的

楼主:
我的程序不是模块内部协议栈,完全在单片机通过ppp拨号和外部tcpip协议栈实现的,别跟我讲at指令,夸张点十年前我就玩GPRS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很反感你这种人,看帖看清楚不是AT指令实现上网的

好吧,没看清楚。不过意义在那里呢?

楼主:
4G模块是simcom的7600,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块做cmux有个坑,7600手册上说cmux最大包长可以设置为1500byte,实际上随你怎么设置都是127byte,另外st的串口hal库也有个坑,我想让上面三天搞定的大神讲讲,

就这个127byte,我这边弄了1周。

楼主:
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知道4g模块不仅仅是网络,而且还有电话和短信,如果不用cmux,你只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阻塞其它的事情,否则AT指令会出错,网络也是一样,一个链路在发数据的时候其它的链路就被阻塞,而你实现了cmux,ppp后,这一切可以同步进行,应用的时候体验更好

求基于4G模块于发短信打电话如何实现的思路

楼主:
当然,有人如果等模块的回复是死等,或者干脆不管回复,好吧,你怎么做都行,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能卖且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公司项目,无法上传代码,我只说告诉各位,这条路走的通

驱动代码呢?

网友:
这个的代码是直接移植的linux吗

网友F:
怎么操作的?

网友G: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H:
期待一个思路,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公司项目,无法上传代码,我只说告诉各位,这条路走的通

楼主能够提供驱动的代码吗?

网友:
使用的宏定义吗?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跳槽了能给我们讲讲怎么做的

楼主:
代码不是移植linux的,其中CMUX和PPP部分代码完全按照网上下载的CMUX及PPP手册自己写的,TCPIP协议栈是移植uip的,另外lwip也有PPP拨号代码,看得头大,自己写吧;PPP的过程很简单,simcom有提供一个叫SIMCOM_WIRELESS_KIT.exe的工具,其中有PPP拨号过程,可以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4G模块是simcom的7600,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块做cmux有个坑,7600手册上说cmux最大包长可以设置为1500byte,实 ...

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
说说hal库串口的问题,串口如果高速率大数据量收发的时候难免会出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忘了处理
HAL_UART_ErrorCallback(),那么怪问题就来了,程序会不停进入UART中断,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在if(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HAL_UART_ErrorCallback(huart);}注释掉huart->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就行了;

楼主:
在说说串口接收的一个技巧;接收数据我们都是放在一个缓存中用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这个大家都会,这个函数在接受固定长度的数据包可能还行,但是不定长的包就麻烦了,因为不收够数据不会回调HAL_UART_RxCpltCallback(),我们就无法处理数据,看看手册串口有一个空闲中断,如是我在中断函数中添加了空闲中断回调函数tmp1 =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IDLE);tmp2 = __HAL_UART_GET_IT_SOURCE(huart, UART_IT_IDLE);if((tmp1 != RESET) && (tmp2 != RESET)){__HAL_UART_CLEAR_PEFLAG(huart);UART_Idle_Callback(huart);}每次接收数据以缓存最大长度接收数据,在空闲中断时判断数据是否完成一帧,完成就处理,没完就继续收,这个比网上很多人一次收一个字节要好的多吧

网友J:
cmux 串口是什么

楼主:
串口多路复用,也就是一个串口通过协议虚拟成多个串口

网友K:
这样的意义何在呢?你这是荒废了模块的tcpip自己搞,能确保稳定?ppp拨号本身lwip内都集成了。如果使用lwip移植几个函数就搞定,ppp拨号的速度能快么?

楼主:
串口的速度目前为961200,建立2路TCP链接,测试上下行的速度基本可以达到800k左右,串口速度没有继续往上调,这个用起来真不是一般的爽啊!可以说超出预期,没有浪费这个4g模块,而且是全网通的,电信移动联通全可用

楼主:
另外,hal串口库就是个坑,大数据收发还是自己写吧

楼主:
对应质疑这种做法的高工们,本山哥有句名言:谁用谁知道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串口的速度目前为961200,建立2路TCP链接,测试上下行的速度基本可以达到800k左右,串口速度没有继续往上调 ...

你这不科学啊,波特率961200,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10bit  你理论速度是961200/10 = 96120B 才93K,理论速度才93K,你咋搞到800K的,我算法没错吧,哈哈

网友L: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不科学啊,波特率961200,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10bit  你理论速度是961200/10 = 96120B 才93K,理论 ...

你数学很好,计算完全没问题,但是你不知道网络传输速度基本都是以小B计算的吗?也就是bit,你除以10就是byte了,测试软件也是以bit计算的,我发帖都是验证过的,不是信口开河

楼主:
拨号过程

网友M:
cmux最大包长可以设置为1500byte

网友N(2018-04-26):
楼主,我是做4G天线的,有用到可以联系我,QQ1173835224

网友O(2018-07-11):
楼主,我现在在弄华为me909的串口拨号上网,刚开始弄,加载的是keil官方的net2.0  我想请教下串口底层外设初始化过程是在哪个文件初始化的,或者说ppp协议里面初始化还是在net协议里面初始化。

网友P:
楼主为什么不用usb呢?串口和usb相比太慢了。

网友Q(2018-11-19):
楼主你好,我也在试4g+ppp上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下,我用的是lwip其内置有ppp,在ppp过程中ipcp阶段发送ip、dns都为0的请求,有回复但没有分配ip地址,一直找不到原因,sim卡试过移动、联通 都是4g卡,手机上能用4g网络,接入点 联通uninet可以  3gnet不行,移动cmnet不行。

网友R(2021-01-14):
HAL库,疯狂进中断,很有可能是ORE

网友S:
哈哈哈,这个简单。

网友T:
用的什么4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