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2018-03-16):
你是装在win7还是xp上面呢
我的在xp上面还没怎么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涉及到调用lib中的函数吧

网友A:
发热可能是某个器件焊接出现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还不至于造成28335芯片不能工作,所以程序的还能运行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C:
发热首先看看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考虑功率和散热

网友D:
这方面的问题的还是需要仔细排查下的

网友E:
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系的?

网友F:
你是装在win7还是xp上面呢
我的在xp上面还没怎么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的问题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G:
是什么发热?

网友H:
发热跟你的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I: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涉及到调用lib中的函数吧

这个跟发热没有关系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发热可能是某个器件焊接出现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还不至于造成28335芯片不能工作,所以程序的还能运行
...

这个也没有说是DSP呢?

网友G:
这个是什么DSP?

网友H: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的

网友I:
装在win7还是xp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涉及到调用lib中的函数吧

应该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K:
这个电脑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