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竟然没有了

楼主(2018-03-16):
430单片机在正常使用3天,之后再用程序就不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虾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下,来大神

网友B:
我感觉你并不是程序没有了,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遭受高压电击,或者芯片烧毁

网友C:
应该考虑你的电源线路是否有毛病,并且看你的电路是不其他地方出现了短路断路的情况

网友D:
嗯,或者外部元件是否有损坏等。你应该先找个替换的MCU换上,试试

网友E:
是的,如果真的又好了,那就是你以前的芯片有了以上可能的问题,或者换上新烧录的芯片仍然有毛病,那就是其他线路问题。

网友F: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坏了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比如短路   电磁干扰   或者静电作用是单片机损坏了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  呵呵

楼主:
硬件上没有看出来是什么问题,程序重新的刷一下就又好用了

网友G:
呵呵,当然是跑飞了啊,需要加上看门狗的

网友H:
想办法把flash读出来,看看里面数据存储区的值,找到问题,看情况,是否会影响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I:
电压不稳的话可能会把芯片损坏的,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J:
有可能是干扰所致  程序跑飞的话  再上电肯定可以

网友K:
重新更换一个MCU试试,如果依然出现此现象,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L:
程序丢失了?

网友M: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N:
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O:
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P:
正常的怎么使用3天,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Q: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R:
不是死机了吗

网友S:
有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应该考虑你的电源线路是否有毛病,并且看你的电路是不其他地方出现了短路断路的情况
...

网友U:
检测其他的电路了吗

网友U:
多测试几个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应该考虑你的电源线路是否有毛病,并且看你的电路是不其他地方出现了短路断路的情况
...

有这种可能性,硬件问题。

网友S:
还能烧写程序吗?

网友R:
重新上电试试看。

网友Q:
加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L:
怎么确定的程序丢失了

网友M:
可能芯片烧坏了。

网友N:
使用串口了吗

网友P:
是不是其他的芯片也这样?

网友O:
死机了程序就不能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