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几个区别

楼主(2018-03-16):
在KEIL定义不加储存类型DATA
如:uchar  i;      i是储存在RAM的低128字节中吗?
也就是uchar  i; 与uchar data i;是没有区别的吗

网友A:
不一样,uchar data i 强制在i变数在data区,而uchar i,则没有强制变量的存储位置..

网友B:
KEIL定义不加储存类型的变量默认在 DATA 区.

网友C:
可以用编译命令更改

网友D:
对,#pragma SMALL(COMPACT,LARGE)更改, 要想更详细的, 看编译手册吧

网友E:
uchar  i;如果你选择small, 就在data,如果选择compact就在pData, 如果选择large,就在xdata

网友F:
默认就在data区的。

网友G:
手册里说的详细

网友G:
加data一定在内部128里,不加的话要看编译选项和程序的大小有关系。默认在data区的说法,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不是全部都那样。

网友H:
取决于当前的编译模式
在small模式下,缺省的变量定位在data空间
在compact模式下,缺省的变量定位在pdata空间
在large模式下,缺省的变量定位在xdata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