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退出

楼主(2018-03-16):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后,成功安装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但是在USB里面配置仿真器的驱动后xp 就异常退出了

楼主:
都重装好几次了,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Windows 7 x64 为什么不能识别仿真器驱动?

网友A:
不兼容么?

楼主:
32位的还可以识别的....

网友B:
XDS510没有64位的驱动,当然就不能在windows 7 64位下使用了。

网友C:
大部分仿真器需要需要在实体系统下使用,而不能在虚拟机里面使用。

网友D:
用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跑开发系统, 真的好辛苦.

楼主:
那咋办啊

网友C:
不如装双启动吧, 装个真实的 XP 系统, 就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是不兼容造成的吧
或者版本不太新

楼主:
机器是64位的吗
用正版的win7好多软件都装不上

楼主:
结贴了,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F:
这个其实我还没怎看懂啥问题的

网友G:
这个跟USB的驱动有关系的吧

网友H:
先排除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影响的吧

网友I:
用正版的win7好多软件都装不上

win7 有64位的呀
win7都好几年了,大多软件都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