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连接PC时提示无法识别,有很少的时候可以识别到

楼主(2018-03-16):
68013,连接PC时提示无法识别,有很少的时候可以识别到

网友A:
估计你的那个固件程序有问题

楼主:
连接PC时,时钟起振很短时间便停止,但接独立的线性电源,时钟正常

网友B:
枚举没有成功。

楼主:
系统是最初上电,就制是芯片内部的boot code在运行啊

楼主:
如把wakeup下拉到地,不会被suspend,时钟信号及clkout均正常,但任然为unknown device

网友C:
还是你的板子有问题,检查一下焊接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检查板子焊接问题,固件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主安装驱动的步骤,能否说下啊,上周整整一天也没搞定
插上后,总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但是VID和PID可以读出

网友F:
首先先使用默认不加EEPROM的方式启动
保证
resevred = 0V
SCL、SDA不加EEPROM也要2.2K左右上拉电源
wakeup = VCC
AVCC和VCC的磁珠问题,(二姨家以前有过类似的帖子,有人有同样的经历)
可靠的复位时间10K+1u(或10K+10u)
多个主机尝试是否同样问题
如果再识别不到,更换其他芯片尝试一下,
这个芯片很容易就用起来的,只要按照手册设置对,没有明显硬件设计错误,都可以正常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