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反正切是利用查表的方法快还是直接利用函数快?

楼主(2018-03-16):
求反正切是利用查表的方法快还是直接利用函数快?

网友A:
应该是查表快的

网友B:
嗯,只是如果是浮点型自变量, 表格如何做是个问题了

网友C:
如果查表不快, 就不去做表啦.
看表怎么做呢

网友D:
应该是查表法比较快,如果使用函数块,那计算量比较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的,查表法简洁快速的

楼主:
嗯,我心里有数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