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二姨家发帖子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2018-03-17):
问个小白问题,二姨家发帖子怎么上传图片
有个“请输入图片地址”,这个是啥?

网友A:
用上传附件的办法, 先上传图片, 然后点击图片帖上去

网友:
高级模式编辑帖子

网友B:
高级编辑模式,点击图片,然后选择文件,点击上传,然后点插入图片

网友C:
我一般都是附件形式

网友D:
不用那个功能,选高级模式,从本地上传,我每次都是这么传的

网友:
高级模式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个

网友E(2020-02-14):
确认一下上传

网友E:
只能先用论坛上传,保存到相册,然后再加载到博客了

网友F:
高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