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数模转换MAX1112的特点

楼主(2018-03-17):
低功耗数模转换MAX1112的特点

     该MAX1112/MAX1113低功耗,8位,8通道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具有内部采样/保持,电压基准,时钟和串行接口。他们采用单4.5V至5.5V电源工作,仅消耗135μA,而在采样速率高达50ksps。在MAX1112的8个模拟输入和MAX1113的4个模拟输入可通过软件配置的,允许单极/双极性和单。

  逐次逼近转换都是用采用内部时钟或外部串行接口时钟。满量程模拟输入范围,是由4.096V的内部基准,或由外部施加的参考范围从1V至5v。4线串行接口与SPI兼容标准,QSPI的和MICROWIRE串行接口。串行选通输出提供的最终转换信号处理器中断驱动。

  该
MAX1112有一个软件可编程的,为2μA自动断电模式,以减少电力消耗。 使用掉电时,电源电流降至13μA在为1ksps,只有在10ksps的82μA。 掉电也能控制使用有源低SHDN输入引脚。 访问串行接口自动通电设备。

  在MAX1112可在一个20引脚SSOP封装。 在MAX1113提供小型16引脚QSOP封装。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