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PLD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8-03-17):
基于CPLD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数据采集系统具有极强的通用性,可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生产、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数据采集系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显著。由于基于DSP芯片的高速电子器件成本和制作工艺,以及高密集的技术含量,使得高速数据采集卡的价格昂贵。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能够将大量的逻辑功能集成于一个单片集成电路中,以其时钟频率高,内部延时小,速度快,效率高,组成形式灵活等特点在高速数据采集方面有着单片机和DSP无法比拟的优势。

  1 设计思路

  该系统由数据输入单元、数据处理单元、数据输出单元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数据输入单元是由状态机控制ADC0809实现。输入信号可以是各种形式,它可以是语音信号、调制后的电话信号、编码的数字信号、压缩的图像信号,也可以是各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A/D能将模拟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但必须满足香农采样定理,也就是为了保证不丢失信息的所有信息,采样频率必须高于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A/D变换后得到的数字信号输人到CPLD芯片;再由CPLD芯片对该数字信号进行各种数字信号算法的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数字信号再经过数/模转换器ADC0832将其输出。

  2 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及实现

  2.1 数据输入电路

  数据输入电路主要是由状态机控制ADC0809实现。其中START为转换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ALE是3位通道选择地址(ADDC,ADDB,ADDA)信号的锁存信号,高电平有效;EOC是转换情况状态信号(类似于AD574的STATUS),当启动转换约100 μs后,EOC产生一个高电平,以示转换结束,转换期间一直处于低电平。一旦START有效后,状态信号EOC即变为低电平,表示进入转化状态。转换结束后,EOC将变为高电平。OE为数据输出允许信号,当OE为高电平时,则控制打开三态缓冲器,把转换好的8位数据结果输至数据总线。

  对ADC0809的工作过程分析可知:其工作处于6个状态。在状态St1中,ALE高电平将ADC0809的8路采样输入通道地址存入ADC0809地址锁存器中。在状态St3中需要对ADC0809工作状态信号EOC进行循环检测,如果为低电平,表示转换没有结束,仍需要停留在St3状态中等待,直到EOC变成高电平后才说明转换结束,在下一时钟脉冲到来时转向状态St4。在状态St4,由状态机向ADC0809发出转换好的8位数据输出命令,这一状态周期同时可作为数据输出稳定周期,以便能在下一状态中向锁存器中锁入可靠的数据。在状态St5,由状态机向CPLD中的锁存信号(LO-CK的上升沿),将ADC-0809输出的数据进行锁存。

  2.2 数据处理电路

  数据处理电路通过VHDL程序实现,该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对外部输入信号进行循环检测,当k1为1时,该器件处于数据采集和处理模式。这里的数据处理就是对其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扩大2倍或缩小到原来的1/2,其中fun用来选择输入方式。在采集数据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所采数据是ADC0809中的哪一路,并完成在七段数码器上显示。

  2.3 数据输出电路

  数据输出电路由数/模转换器DAC0832实现,ADC0832为8位分辨率A/D转换芯片,其内部电源输入与参考电压的复用,使得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入在0~5V之间。D/A转换结果采用电流形式输出。应得到相应的模拟电压信号,所以通过一个高输入阻抗的线性运算放大器实现。

  3 电路的VHDL描述

  数据采集控制电路、数据处理电路均是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t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设计而成。例如:数据采集控制模块设计如下:

  VHDL语言具有多层次的电路设计描述功能,既可描述系统级电路,也可以描述门级电路;描述方式既可以采用行为描述、寄存器传输描述或者结构描述,也可以采用三者的混合描述方式。VHDL语言的强大描述能力还体现在它具有丰富的数据类型,采用VHDL语言描述硬件电路时,设计人员并不需要首先考虑选择进行设计的器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设计人员集中精力进行电路设计的优化,而不需要考虑其他的问题。当硬件电路的设计描述完成以后,VHDL语言允许采用多种不同的器件结构来实现。

  4 系统的波形仿真

  在数据处理电路中,当gate=‘1’,整个器件处于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式,选择不同的工作方式,即fun值,可实现不同的数据处理,当do为O时,其波形仿真如图所示。从仿真波形中可以看出输入数据等于输出数据,在通过输出运放,使输出值增大2倍,从而使输出数据为输入数据的2倍。

  在数据处理电路中,当gate=‘0’,整个器件处于循环检测的模式,当输入数据超出预设值时就进行报警,即alm=‘1’,当无输入值大于预设值时,就进行循环检测。

  5 结语

  设计了基于CPLD的多路异步数据采集系统,系统中使用状态机控制数据的采集,使用ADC0832进行数/模转换。同时利用CPLD强大的数字处理功能和高密集成的特点,降低了硬件的成本,简化了电路设计,并配合软件增加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充性,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