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与硅胶按键

楼主(2018-03-17):
有没有哪位使用过硅胶按键?我用单片机与硅胶按键连接驱动,有时候按好多次才显示,有时候按的不显示,有时候不按就显示了。

这是程序问题,还是我的金手指按键和导电橡胶的问题?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按键

网友B:
硅胶按键问题可能大,导电橡胶有没有塌下去?导电橡胶测量一下是否导通,我遇到过阻值异常的。

网友C:
开上拉了吗

网友D:
建议把电路图和GPIO配置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