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时器为什麽没有用?

楼主(2018-03-1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uan1=P2^5;
sbit guan2=P2^6;
sbit guan3=P2^3;
sbit guan4=P2^4;
sbit bell=P2^7;
sbit key1=P2^0;
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4;
code table[]=
{0x05,0x7d,0x46,0x54,0x3c,
0x94,0x84,0x5d,0x04,0x14};
uint num1,num2,num3,num4,miao,s=0,fen=30,shi=12;
uchar aa=0xfe,flag1=0,flag2=0;
void display();
void key();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num1=shi/10;
                num2=shi%10;
                num3=fen/10;
                num4=fen%10;
        if(!key1)
           {
                   delay(10);
                if(!key1)
                {
                        shi++;
                        if(shi==24)
                        shi=0;
                }
                while(!key1);
                delay(5);
                while(!key1);

           }

  else if(!key2)
   {
                   delay(10);
                if(!key2)
                {
                fen++;
                if(fen==60)
                fen=0;
                }
                while(!key2);
                delay(5);
                while(!key2);
   }
  else if(!key3)
   {
                   delay(10);
                if(!key3)
                {
                flag1++;
                }
                while(!key3);
                delay(5);
                while(!key3);
   }

  else if(!key4)
   {
                   delay(10);
                if(!key4)
                {
                flag2++;
                }
                while(!key4);
                delay(5);
                while(!key4);

   }
   display();
  if(flag1%2==1)
  {
   bell=0;
   delay(10);
   bell=1;
    }
   if(flag2%2==1)
  {
   P1=aa;delay(500);
   aa=_crol_(aa,1);
   }
  }
}
void display()
{
        guan1=0;
        P0=table[num1];delay(1);
        guan1=1;

        guan2=0;
        P0=table[num2];delay(1);
        guan2=1;

        guan3=0;
        P0=table[num3];delay(1);
        guan3=1;

        guan4=0;
        P0=table[num4];delay(1);
        guan4=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s==20)
        {
                s=0;
                miao++;
        }

}

楼主:
忘了s++了

网友A:
如果是做时钟的话,可能不太精确;
最好是用自动装载的方式处理,或加入中断的时间补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