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应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样的电路有谁做过?
原理如下:U1 做电压比较器通过检测1处的开关闭合后U1输出一个上升沿,作为4013的clk 把4013 D 的数据所存, 当3号处输出高时驱动555定时器的同时,通过D1 R2 给C3充电 当C3电压升高时打开Q2 ,Q2 打开Q1,Q1输出5V 并把5V 给到4013的CD 根据真值表Q (3号)输出变为0 ,使得4013 在一个触发后Q输出一个时间为RC 的5V 脉冲,可以自恢复反复监控开关是否按下并产生一个脉冲.电路仿真过可以跑,不知道有没有哪里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8-03-17):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电路图都没给全,看不明白

网友B:
[em:10:][em:10:][em:10:][em:10:][em:10:][em:10:][em:10:]

网友C:
图就不细看了,逻辑电路的仿真精确度还是可以的,如果仿真没问题,只要注意供电、去耦、门限电平之类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都没给全,看不明白

重新上传了下,比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就不细看了,逻辑电路的仿真精确度还是可以的,如果仿真没问题,只要注意供电、去耦、门限电平之类的即可 ...

图重新上传了,主要想知道这样的设计在稳定性上怎么样?

楼主:
图重新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了下,比较清楚了

简单功能做得好复杂,搞一个小mcu电路就能搞定的非得又是运放又是555,再加一堆三极管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