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弦稳态分析里的带箭头的是相量还是向量啊?

楼主(2018-03-17):
一个是Phasor一个是Vector,请问Phasor= Vector ?

网友A:
还有个sinor呢,以前发帖说过了,在电路理论中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意思。

网友A: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其它地方不及之处,就是许多常见易混淆的知识点,在这里会有严格区分。否则,你自己翻书查资料百度,浪费好多时间未必有结果。

关于相量phsor,虽然从某个角度看也有大小和方向,但是和通常所说的矢量vector是不同的。因为矢量的点积是标量,不是矢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明显与相量不同;虽说矢量的叉积是矢量,但是其方向是垂直于两矢量构成的平面的,仍旧与相量不同。

所以说,如果只是粗略看大小和方向,可以认为两者没多大区别,在电路理论中可以认为相同。但严格区分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就是运放法则不同。

网友A:
这3个术语在电路里面,不会混淆,意思等同。

按照术语使用的时间先后顺序,vector最先用,后来改用sinor,最后使用的是phasor!

所以现在年轻人只认相量,倘若说是矢量或向量,他就说你讲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