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ushiBits Three v3.6试用体验】PWM呼吸灯

楼主(2018-03-17):
    俗话说拿了板子不点灯怎么行呢,可是点灯就必须点得好看一点,就用PWM来点个呼吸灯看看。
    使用HAL库配置定时器的输出比较通道(Output Compare Channel)非常简单,而OC就是输出可控占空比的PWM波的外设,首先在CubeMX里面需要设置引脚,使用定时器2通道2、3、4即PA1-PA3脚:
    定时器的分频数和预装载值也要设置好:
    主循环代码:
  while (1)
  {
                for(i=100;i>=0;i--)
                {
                        TIM_SetTIM2Compare2(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for(i=0;i<=100;i++)
                {
                        TIM_SetTIM2Compare2(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for(i=100;i>=0;i--)
                {
                        TIM_SetTIM2Compare3(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for(i=0;i<=100;i++)
                {
                        TIM_SetTIM2Compare3(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for(i=100;i>=0;i--)
                {
                        TIM_SetTIM2Compare4(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for(i=0;i<=100;i++)
                {
                        TIM_SetTIM2Compare4(i);
                        Delay_ms(5);
                }
                Delay_ms(500);
  }

    看看效果:

网友A:
这板子什么鬼样,有啥特点?

网友B:
楼主加油,介绍一下这个板子啊,百度搜了一下都是砖头。

网友:
应该是个不错的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