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线上可以加0欧电阻吗

楼主(2018-03-17):
做一个实验用的板子,实验需要切换cy7c68013A的ifclk到FPGA的专用时钟管脚或者通用IO,cy7c68013A的ifclk输出的是48M的时钟,打算用0欧电阻当跳线用,连接专用时钟管脚或者通用IO,不知道0欧电阻会对48M时钟信号产生影响不?

网友A:
ifclk上可以接0欧电阻,不会影响48M时钟信号。

网友:
不会影响,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