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1x和F100x相比,就是多了个DMA吗?

楼主(2018-03-17):
NV32F101x和F100x相比,就是多了个DMA吗?
看数据表格,只有这个有区别的。

楼主:
对比上面的图片,好像多了一路CORDIC,不知道这是个上面东西?好像还多了一路的串口,多了一路的ADC,adc的速度也增加到了1M。

网友A:
容量怎么降低了?
定时器更丰富了;
ADC加强了,还是两组,这个应用更广泛了;
加了DMA,加多一路串口,
这价格估计也得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怎么降低了?
定时器更丰富了;
ADC加强了,还是两组,这个应用更广泛了;

确实容量低了,但我估计有更高容量的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怎么降低了?
定时器更丰富了;
ADC加强了,还是两组,这个应用更广泛了;

确实全部降为32K了,哪怕64K也是好的,一下子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