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图中的双谐震荡器的原理?

楼主:
Sheet1.pdf (91.13 KB) 图中如何实现   低档:输出电流0.35A   8W的功率    (实际测得负载全功率为14W  0.64A    24V )                                                                   不知如何调节R1 R2 R3 R4的阻值!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2018-03-19):
R2,R4 通常并不影响振荡周期.
R1C2 + R3C1 影响频率/占空比
这个电路, 在数字电路里, 是最经典的电路, 有详细讲解

网友B(2021-10-06):
两只三极管的β要大于150,才能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