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Hex文件 介绍

楼主(2018-03-17):
什么是Hex文件呢?Intel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Intel Hex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ASCII文本文件。在Intel Hex文件中,每一行包含一个Hex记录。这些记录由对应机器语言码和常量数据的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Intel Hex文件通常用于传输将被存于ROM或者EPROM中的程序和数据,如图,大多数EPROM编程器或模拟器使用Intel Hex文件。

Hex的结构
Intel Hex由任意数量的十六进制记录组成。每个记录包含5个域,它们按以下格式排列:
  :llaaaatt[dd...]cc
  每一组字母对应一个不同的域,每一个字母对应一个十六进制编码的数字。每一个域由至少两个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它们构成一个字节,就像以下描述的那样:
1)   “:”: 每个Intel Hex记录都由冒号开头。
2)   “ll”:数据长度域,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字节(dd...)的数量。
3)   “aaaa ”:地址域,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的起始地址。
4)   “tt” :代表Hex记录类型的域,它可能是以下数据当中的一个:
                00 – 数据记录
                01 – 文件结束记录
                02 – 扩展段地址记录
                04 –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5) “dd” :数据域,它代表一个字节的数据.一个记录可以有许多数据字节。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必须和数据长度域(ll)中指定的数字相符。
6) “cc” :校验和域,它表示这个记录的校验和。校验和的计算是通过将记录当中所有十六进制编码数字对的值相加,256为模进行以下补足。

楼主:
Hex的数据记录
Intel Hex文件由任意数量以回车换行符结束的数据记录组成,数据记录(从GPIO实验的GPIO.hex提取出来,可以用NotePad++打开Hex文件)如图

可以观察到GPIO.hex第一行数据记录“020000040000FA”
  其中
  02是这个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
  0000 是数据将被下载到存储器当中的地址。
  00 是记录类型(数据记录)
  00040000是数据。
FA 是这个记录的校验和。

检验值计算方法如下:
0x01+~(0x02+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FA

更方便的计算方式可以使用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进行计算,在【数据校验】中填入020000040000”,点击计算,在“Intex Hex 校验和文本框得出计算结果

网友A:
以前只知道16进制的数据,不知道这么详细。

网友B:
学会这个协议,也可以自己编写个程序处理这些格式转换。

网友C:
配置好编译器输出选项,有的是需要命令行填入的,可输出HEX文件或BIN文件。

网友D:
Keil自带的程序就可以转换这个个是。

网友:
保存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E:
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新手要必须学的

网友F:
知道这个格式就行了,没必要搞懂协议。

网友G:
那么BIN文件呢?是不是也是文本文件。

网友H:
有人通过这个文件都可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