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半主机机制

楼主(2018-03-18):
1) 定义:该机制指的是在调试的时候,代码在ARM 目标板上运行,但使用调试主机上的输入/输出设备
的机制(即让ARM 目标板将输入/输出请求从应用程序传递到调试器主机的机制),对于开发板没有键
盘、显示器的情况很重要。
2) 实现:半主机机制是由一组已定义的SWI 操作来实现的,用于半主机的软件中断(SWI):ARM 状态下
为0x123456,Thumb 状态下为0xAB;

楼主:
之前看到有人说这个概念,昨晚读书看到了,今天分享来。

网友A:
原来是要硬件支持的啊,那么通过软件实现是不是跟这差不多。

网友B:
新唐支持的 .bsp里面有专门的例程 . 叫semihost ,  这样就可以通过nulink 在keil的一个虚拟串口里面 产看单片机串口发过来的数据了

网友C:
这个功能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getchar函数

网友D:
新唐的有些单片机提供的例子。

网友E:
貌似大部分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是调试的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