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LCD12864液晶显示器的串行驱动

楼主(2018-03-18):
LCD12864液晶显示器的串行驱动

        先上电路图(如图1)。与前面并行驱动不同的是,第4脚是片选引脚,高电平有效。因为只有一个LCD12864,所以直接接到VCC,始终有效。第5脚SID,串行数据传输引脚,接P1.0。第6脚SCLK,串行时钟引脚,接P1.1。第15脚PSB是串并选择引脚,串行接GND。

                              图1

        下面图2是串行传输一个字节的步骤,首先要CS为高电平。接着是5个同步时钟1,接着是RW,读或写,RS,指令或数据,最后跟一个0。然后将要发送的一个字节拆成两个字节,分别放在这两个字节的高4位上发送。如上所述,写指令0xF8,写数据0xFA。详见下图。

                                      图2

        下面是串行发送一个位的时序图(如图3)。可以看出数据是在SCLK的上升沿发送出去的。

                                       图3

        需要说明的是,LCD12864不具备串行读取的能力。并且LCD12864也没有内部的数据或指令的缓存区,所以对LCD12864的写操做,必须要等到前一个操做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操作。前文的并行操作可以用判忙的方法,这里就只能用延时的方法进行写操作了。

//文件12864s.h
#ifndef __12864S_H__
#define __12864S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ZhangType.h"
#include "fun.h"

#define            SETMODE8                0x30          //并口8位数据接口,DL = 1,基本指令
#define            SETMODE8_OFF       0x34          //并行8位数据接口,DL = 1,绘图OFF
#define            SETMODE8_ON         0x36          //并行8位数据接口,DL = 1,绘图ON
#define            SETMODE4                0x20          //并行4位数据接口,DL = 0,基本指令
#define            SETMODE4_OFF       0x24          //并行4位数据接口,DL = 0,绘图OFF
#define            SETMODE4_ON        0x26           //并行4位数据接口,DL = 0,绘图ON
#define            DISOPEN                   0x0C          //显示开,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fine            DISMODE                  0x06           //读写字符后地址加1,屏显不移动
#define            SETADDR1                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第一行
#define            SETADDR2                0x9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第二行
#define            SETADDR3                0x88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第三行
#define            SETADDR4                0x98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第四行
#define            CLEAR                       0x01           //清屏,数据指针清零
#define            RET                            0x02           //回车,数据指针清零

#define            WRCOM                    0xF8           //写指令
#define            WRDAT                     0xFA           //写数据

sbit SID         = P1^0;
sbit SCLK      = P1^1;

void Init12864s();                                        //串行初始化
void Write12864s_Com(uint8 com);           //写指令
void Write12864s_Dat(uint8 dat);              //写数据
#endif

//文件12864s.c
#include "12864s.h"

void SendByte(uint8 Byte)
{
        uint8 i;

        SCLK = 0;
        for(i = 0; i < 8; i++)
        {
                Byte <<= 1;
                SID = CY;
                SCLK = 1;
                SCLK = 0;
        }
}

void Init12864s()
{
        Delay(500);
        Write12864s_Com(0x30);
        Delay(10);
        Write12864s_Com(0x0c);
        Delay(10);
        Write12864s_Com(0x01);
}

void Write12864s_Com(uint8 com)
{
        SendByte(WRCOM);
        SendByte(0xF0 & com);
        SendByte(com << 4);
}

void Write12864s_Dat(uint8 dat)
{
        SendByte(WRDAT);
        SendByte(0xF0 & dat);
        SendByte(dat << 4);
}

//文件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s.h"

uint8 code dis1[] = "黄河远上白云间,";
uint8 code dis2[] = "一片孤城万仞山.";
uint8 code dis3[] = "羌笛何须怨杨柳,";
uint8 code dis4[] = "春风不度玉门关.";

/*--  图像宽度x高度=128 x 64  --*/
uint8 code **[102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2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7,0xFF,0xFF,0xF3,0x3E,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isp(uint8 *pic)                                                              //显示Gdram内容(显示图片)
{
        uint8 x, y, i;

        Delay(1000);
        Write12864s_Com(0x34);                                             //切换到扩充指令,
        for(i = 0; i <= 8; i += 8)
                for(y = 0; y < 32; y++)
                {
                        for(x = 0 ;x < 8 ;x++)
                        {
                                   Write12864s_Com(0x80 + y);            //行地址
                                  Write12864s_Com(0x80 + x + i);        //列地址
                                   Write12864s_Dat(*pic++);                 //写数据 D15-D8
                                   Write12864s_Dat(*pic++);                 //写数据 D7-D0
                        }
                }
        Write12864s_Com(0x36);                                            //打开图形显示
}

void main()
{
        uint8 len, max, t;

        Init12864s();
        Delay(1000);
        Write12864s_Com(SETADDR1);
        max = strlen(dis1);
        for(len = 0; len < max; len++)
        {
                Write12864s_Dat(dis1[len]);
        }
        Write12864s_Com(SETADDR2);
        for(len = 0; len < max; len++)
        {
                Write12864s_Dat(dis2[len]);
        }
        Write12864s_Com(SETADDR3);
        for(len = 0; len < max; len++)
        {
                Write12864s_Dat(dis3[len]);
        }
        Write12864s_Com(SETADDR4);
        for(len = 0; len < max; len++)
        {
                Write12864s_Dat(dis4[len]);
        }

        for(t = 0; t < 30; t++)
            Delay(50000);
        Write12864s_Com(0x01);
        Delay(100);
        Disp(**);                                                                //填充图形
        while(1);
}

        **图象内容,一个女子的头像(如图4)。

                                图4

/************************************The End*****************************************/

网友A:
结构很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