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开发板试用一--开发环境准备和点灯,串口例子

楼主(2018-03-18):
HC89S003F4开发板试用一--开发环境准备和点灯

很高兴拿到HC89S003F4开发板了,不错!!!
底板+核心版+仿真器+线!
还有5片小芯片!!!
环境准备:
1,KEIL4或者KEIL5 C51开发环境,比如c51v956.exe,网速下一个吧。要**一下。
2,HC89S003F4例程。本论坛有下。HC-LINK驱动,芯圣官网有下。
3,记得好好看看里面驱动文档,还有例程说明文档。
4,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1.0解压到一个目录,供后面使用。
5,开始安装驱动。HC-LINK V3.0.3.0.zip解压。看下HC-LINK_工具用户手册_Ver1.02手册。按里面的安装。
   记得安装目录是KEIL5 C51开发环境安装目录,有的是默认Keil,有的是Keil_v5,自己注意搞对。
6,到这里你就可以开始跑例子了。
    连接你的硬件,直接连接,就上面 样子:

7,点开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1.0目录,里面有很多例子。
     HC89S003F4例程说明文档_Ver1.0.0.1.pdf和HC89S003F4_Datasheet_Ver1.01.pdf记得看。
     这样你就清楚你的例子是干什么的了,不过说明不是很具体。原理图看下,就知道IO怎么对应了。
8,选个LED点灯跑下。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1.0\Timer\Timer0定时器模式\Project这个就很好。
     定时一秒LED反转一次吧,这样就闪起来了。
如上图改动如下:最开始的地方
#define TIMEVAL 1000
unsigned int times =TIMEVAL;
定义个常熟值并付给定义的毫秒数变量。

定时器函数中修改如下: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times--;
        if(times == 0)
        {
                times =TIMEVAL;
                P2_2 =~ P2_2;                                                //P22·­×ª
        }
}

这样就实现闪烁了,不修改的话只看到亮,因为太快了。

9,编译运行,头文件有惊叹号,不必理会,编译完就消失了。哈哈。这里编译配置项参照手册,特别是utilities的settings不要设置。
10,完成。其他例子也都照此跑跑。     后话:为什么都要点灯呢,因为所有高手都是从 一灯大师 开始练习的啊。咱们也不例外。哈哈。
11,串口例子 编译D:\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1.0\UART\UART1收发字节例子,下载到板子。
12,把仿真线拔下,插上实验板上的USB口到电脑,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串口。
13,开启一个串口调试软件,波特率设置为9600,N,1,串口设置上面的串口,开启串口。
14,在输入端输入什么数据,输出也是,不过好像有时候会多几个出来,不过还是实现了。哈哈。在跑跑。注意:这里的实验串口和HC-LINK产生的串口不是一个!!! 虽然都是CH340的芯片做的。一个是HC-LINK里面的,一个是实验版底板上的。
         而且实验板的底板USB口和HC-LINK不能同时插上 ,否则玩不起来 。具体 没分析。

网友A(2018-06-22):
以太网可以做吗?

51单片机呢。不跑以太网 你可以加W5500之类的扩展

网友A:
好的 谢谢你@dami

网友B(2018-09-25):
在官网申请的吗?

网友B:
学习学习,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C:
我们公司深圳代理,需要可以联系。一五九99923275

网友D:
可以可以,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E(2020-09-08):
大神,你有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吗?

HC89S003F4开发板 资料官网有呢。

网友F:
最近也在了解这个品牌的MCU,感谢分享。

网友G:
很棒,很强大一款演示,确实不错的。不错,我们一起很期待这个。

网友H(2021-11-04):
HC89S003F4申请的吗

网友I:
HC89S003F4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J:
HC89S003F4跟stm8一样的吗

网友K:
兼容哪个系列的产品呢

网友L:
如何使用keil开发呢?

网友M:
入门HC89S003F4的第一步。

网友N:
HC89S003F4开发板怎么样

网友O:
HC89S003F4开发板是论坛活动吗

网友P:
还是试用32位的mcu吧。

网友Q:
这个hclink支持哪些芯片呢

网友R:
这个测试的环境是什么?

网友S:
还需要特定的下载器吗

网友T:
HC89S003F4性能怎么样

网友U:
keil如何配置环境呢

网友V:
HC89S003F4开发板是申请的吗

网友W:
HC89S003F4开发板试用给力。

网友X:
期待下载的HC89S003F4开发板试用活动

网友Y:
最近芯圣好像很少搞活动了。

网友Z:
开发环境准备和点灯是入门的基础。

网友AA:
HC89S003F4兼容stm8吗

网友R:
总结的非常到位,HC89S003F4可行。

楼主(2022-12-02):
引用 网友H:
HC89S003F4申请的吗

是的

网友AB:
全套配齐,厂家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