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静态电压分析

楼主(2018-03-18):
请教如图运放3脚静态电压如何分析?是0V?还是与2脚电压相等?

网友A:
    没看清楚就回,该剁手!

网友B:
3脚=0,2脚>0?不是太好确定。

网友C:
ib可省,因为是JFET输入结构,应是FA或是PA级的。失调电压不可省。

网友D:
同相输入端电压Ib×R240,失调电压只会影响反向输入端

网友C:
100PA/1000000*0.68=0.000068v=68uv,V0=3*68=200uv.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C:
ib可省,因为是JFET输入结构,应是FA或是PA级的。失调电压不可省。

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相输入端电压Ib×R240,失调电压只会影响反向输入端

你好,为什么失调电压只会影响反相输入端呢?而且反相输入端也有由于偏置电流产生的电压吧?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