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在校生求助!无源晶振能否用波形发生器代替?

楼主(2018-03-18):
大家好,我是电气工程大四在读生,有一个问题这两天一直解决不了。如图的无源晶振,8.704Mhz,想用波形发生器代替。电路中用无源晶振时完全没有问题,但一旦换成给正弦波且同8.704mhz的波形发生器时电路就无**常工作。波形发生器尝试过幅值为0.5v到3.v.的正弦波,也把负载阻抗从50欧改为高阻抗,都没有效果。
请问各位前辈,无源晶振是否能用波形发生器代替,是否有其他注意事项我不清楚的。
谢谢各位!

楼主:
没办**常工作。……不知为何发帖后变成了**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法和正两个字不能连起来打吗??

网友A:
看具体环境,不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环境,不一定可以

您好!请问指的时什么环境呢?

网友B:
晶振只是一个器件,电路中有相应的振荡电路,晶振才能工作.你想把晶振用波形发生器代替,不能直接从晶振这里接入,要从振荡电路的输出端接入才行.

网友C:
我猜楼主的接法不正确。
并不是直接按照晶振的接法就可以的。一般mcu支持外部时钟信号,要按照这种个接才可以

网友D:
贴原理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只是一个器件,电路中有相应的振荡电路,晶振才能工作.你想把晶振用波形发生器代替,不能直接从晶振这里接 ...

您好!请看我的新帖子!我已放上原理图!麻烦您再帮我看一下,振荡电路输出端指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原理图,无图无真相。

感谢您的回复!请看我的新帖子,已放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的接法不正确。
并不是直接按照晶振的接法就可以的。一般mcu支持外部时钟信号,要按照这种个接才可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请看我的新帖子,里面已放上原理图,能否请您再具体说下。感激不尽!

网友:
无源晶振自己不能起振,需要外围电路,一般是MCU的内部电路。你用波形发生器换无源晶振相当于换了一个有源晶振

网友E:
看使用的IC是否支持外部时钟,看下手册,外部时钟的接法

网友F:
不可以,12楼的说法,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G: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到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一般是可以的,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都支持外部时钟输入,
不过用8.704M时钟的单片机还真没见过,
如果是其他的模拟电路,就得看具体电路分析了。

网友B:
XTN1接外置信号,XTN2接地

网友H: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I:
信号发生器代替晶振,没有实际意义啊,成品总不能带着一个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J:
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用外置信号源代替晶体(注意不是晶振,如果是晶振,那代替就毫无问题,而很多人会误用晶体和晶振这两个名词),因为使用晶体的电路都是带有振荡器的,是不是能接在振荡器输出端,得看振荡器的设计。如果是IC,能使用外部时钟的话,器件手册会有说明的,好好去看。

网友K:
工作不了,用示波量一下无淅晶振,就明白了,两马两回事

网友L(2019-07-14):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面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