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灾报警控制器是靠什么通讯?上面有24V直流电.

楼主(2018-03-18):
我想肯定不是485通讯,那是什么通讯呢?

二总线,而且报警器从总线上以"窃电"方式为自己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A:
用CAN的比较常见

网友B:
是二总线通信协议,实际就是类似电力猫的载波通信,载波通信信号叠加到24V的总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二总线通信协议,实际就是类似电力猫的载波通信,载波通信信号叠加到24V的总线上 ...

可能是这个载波通信

网友D:
有自定义的,如盛赛尔,有485的,入海湾等,国家没有强制要求。

网友E:
这方面比较杂,按理应该使用“消防总线”,这是有国家标准的。但是现实比较复杂,除了正规的消防总线,M-BUS用的也较多,因为M-BUS跟消防总线类似,都是二总线结构。至于485、CAN之类是不行的,因为那只是纯通迅总线,而消防报警终端和传感器都是要求信号及供电一体化,只能使用二总线。

网友E:
至于楼主问的通迅方式,简单说就是用改变电流的方法来表达数据。

网友F(2019-11-07):
一般都是CAN总线,二总线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CAN总线,二总线制。

原理上看着简单,实际实现还是蛮复杂的。
国内有厂家江苏润石科技已经搞出来集成的芯片了,集成了LDO和总线协议,可以找他们咨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