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WD简介

楼主(2018-03-18):
ARM Cortex-M0 集成了调试的功能。支持串行线调试功
能。ARMCortex-M0 被配置为支持多达4 个断点和2 个观察
点。
串行线调试技术可作为CoreSight 调试访问端口的一部分,它提供了2 针调试端口,这是JTAG 的低针数和高性能替代产品。
串行线调试(SWD) 为严格限制针数的包装提供一个调试端口,通常用于小包装微控制器,但也用于
复杂ASIC 微控制器,此时,限制针数至关重要,这可能是设备成本的控制因素。
SWD 将5 针JTAG 端口替换为时钟+ 单个双向数据针,以提供所有常规JTAG 调试和测试功能以
及实时系统内存访问,而无需停止微控制器或需要任何目标驻留代码。SWD 使用ARM 标准双向线协议(在
ARM 调试接口第5 版中定义),以标准方式与调试器和目标系统之间高效地传输数据。作为基于ARM 微
控制器的设备的标准接口,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ARM 和第三方工具供应商提供的各种可互操作的工具。

楼主:
SWD 提供了从JTAG 的轻松且无风险的迁移,因为两个信号SWDIO 和SWCLK 重叠在TMS 和
TCK 插针上,从而使双模式设备能够提供其他JTAG 信号。在SWD 模式下,可以将这些额外的JTAG 针
切换到其他用途。SWD 与所有ARM 微控制器以及使用JTAG 进行调试的任何微控制器兼容,它可以访问
Cortex 微控制器和CoreSight 调试基础结构中的调试寄存器。目前,批量生产设备中实现了串行线技
术,例如,NuMicro M051 系列微控制器。
ARM 多点SWD 技术允许通过单个连接同时访问任意数量的设备,以将SWD 优点应用于基于多微控
制器的复杂SoC,从而为复杂设备开发人员提供了低功耗2 针调试和跟踪解决方案。这对连接受限的产
品特别重要,例如,手机,其中多晶片和多芯片是很常见的。
多点SWD 完全向后兼容,从而保留现有的单一点到点主机设备连接,并允许在未选择设备时将其完
全关闭以降低功耗。

楼主:
SWD 串行调试具有以下特性:

楼主:
SWDCLK、SWDIO 与JTAG 引脚TCK、TMS 引脚共用,当使用ULINK 进行调
试或下载时,只需其引出
--------- TRST、TCK、TMS、GND 引脚

楼主:
Nu-Link 同样可以理解为JTAG 接口的精简版,提供了
--------- TRST、TCK、TMS、GND 引脚,为了
实现SWD 串行调试,NuMicro M051 系列微控制器可供调试的引脚为P3.0/--------- TRST、P4.6/SWDCLK、
P4.7/SWDIO。
还有要强调的是,用户必须知道调试期间的某些限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由于ARM Cortex-M0 集
成特性的限制,NuMicro M051 系列ARM 不能通过常规方法从深度睡眠模式中唤醒。建议在调试期间不
要使用这些模式。
另一个问题是,调试模式改变了ARM Cortex-M0 CPU 内部的低功耗工作模式,这波及到了整个系
统。这些差别意味着在调试期间不应对功耗进行测量,在测试期间测量的功耗值会比在普通操作期间测量
的值高。
在调试阶段中,只要CPU 停止,系统节拍定时器就会自动停止。其它外设不受影响。

网友A:
感觉这个接口比JTAG好用,JTAG太复杂。

网友B:
翻译过来就是内核可见,,就是监控内核和总线的。

网友B:
ARM® CoreSight 产品包括 ARM 处理器的各种跟踪宏单元、系统和软件测量以及一整套 IP 块,以便调试和跟踪最复杂的多核 SoC。

网友C:
好像ARM内核单片机都有这个编程调试接口。

楼主:
目前SWD用的是越来越多了,jtag用的越来越少,线是往少的方向发展。

网友D:
现在单片机还带JTAG接口吗,浪费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