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ushiBits Three v3.6试用体验】SPI TFTLCD彩屏实验

楼主(2018-03-18):
    由于板上的外设不多,自身也没有用于字符显示的外设,因此外接一个SPILCD彩屏用作数据的显示。
    根据原理图可知,板上带有SPI丝印的接口处是PA5-PA7即SPI1接口,加上PA4用作片选引脚,彩屏共占用3个IO(CS、MOSI、CLK,主机只发不收模式):
    打开CubeMX,初始化SPI接口,虽然主机和彩屏的通信是只收不发模式,但SPI配置上仍要选择全双工主机,不然会有BUG,还有PA4启用GPIO,用作片选:
    SPI初始化,CPOL必须为1,CPHA随意,8位数据,MSB(从高位到低位)模式:
    代码:
  1. LCD_DrawString(0,0,"21IC中文社区",WHITE,BLUE,ZF32_NORMAL);
  2.         LCD_DrawString(0,32,"SushiBits Three v3.6试用体验",WHITE,BLUE,ZF32_NORMAL);
  3.         LCD_DrawString(0,64,"SPI TFTLCD彩屏实验",WHITE,BLUE,ZF32_NORMAL);
  4.         LCD_DrawString(0,96,"donatello1996",WHITE,BLUE,ZF32_NORMAL);

    效果:
    在F4上面刷屏没有问题,不知为何在F3上面就会有色块错乱。

网友A:
没有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B:
CubeMX利用率怎么样

网友:
这个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C:
移植的ucgui吗?

网友A:
最好提供一下工程代码

网友D:
现在有串口的TFTLCD

网友:
SPI刷新整个屏幕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B:
Cube代码优化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