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步进电机

楼主(2018-03-18):
由于历史原因,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可根据驱动器选择驱动电压(建议:57BYG采用直流 24V-36V,86BYG采用直流50V,110BYG采用高于直流80V),当然12伏的电压除12V恒压驱动外也可以采用其他驱动电源,不过要考虑温升。还有其他方案么 选择步进电机??

网友A:
可将ADC10设置为Single Sequence 模式!!!

网友B:
电机的步距角取决于负载精度的要求,将负载的最小分辨率(当量)换算到电机轴上,每个当量电机应走多少角度(包括减速)。电机的步距角应等于或小于此角度。

网友C: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

网友D:
单一的惯性负载和单一的摩擦负载是不存在的。

网友E:
力矩与功率换算怎么搞?

网友F: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其P为功率单位为瓦,Ω为每秒角速度,单位为弧度,n为每分钟转速,M为力矩单位为牛顿·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

步进电机应用中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网友H:
电机不应在振动区内工作,如若必须可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加一些阻尼的解决。

网友I:
补充一点: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驱动的原则

网友J:
使用步进电机可以看看TI的DRV系列电机驱动芯片,很给力

网友K:
步进电机有步距角(涉及到相数)、静转矩、及电流三大要素组成。
一旦三大要素确定,步进电机的型号便确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