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8AS的AD是10位的,大家做到的有效位达到了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18):
没有用过,估计应该在8位以上吧?

网友B:
这个用过,在试验板上验证的,没有外接基准,电源是普通7805三端稳压。10位也就是最大数是1023,最后一位数有时会跳动,仅作参考。

网友C:
有效位10位。精度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过,在试验板上验证的,没有外接基准,电源是普通7805三端稳压。10位也就是最大数是1023,最后一位数 ...

你好,我的感觉跳动太大,四五位在波动,  输入是直接电位器分压后输入,然后增加了电容滤波。
百万兄是否可提示下如何提高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感觉跳动太大,四五位在波动,  输入是直接电位器分压后输入,然后增加了电容滤波。
百万兄是 ...

保证硬件电路稳定且有效的滤波,再在软件上做数据处理

网友E:
先保证你的测量电压稳定,建议用干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感觉跳动太大,四五位在波动,  输入是直接电位器分压后输入,然后增加了电容滤波。
百万兄是 ...

我的输入源是LM35DZ温度传感器,中间用LM358作放大。电源电压5V(包括LM358也是5V),数值在+- 1个数波动。我的做法是:每60MS转换一次,存结果,转换16次一组,16次的数值做数值排序,去掉最高3次和最低3次的数,剩下10次数,十次数相加再除以10,也就是平均算法。得到的就是最终结果。
我用的是汇编语言,我的电路板是试验板的。
就我业余水平来说,自己感觉还算满意。如果运放用OP07且电压10V,那可能精度还会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输入源是LM35DZ温度传感器,中间用LM358作放大。电源电压5V(包括LM358也是5V),数值在+- 1个数波动。 ...

百万兄,有效位数是有明确的定义和测试方法的。
你平均后还有±1的变化,不能用这个来说明最后1bit是有效的。
单点,单次采样,记录一堆数据,在excel里用stderr计算标准差,然后log2,可以粗估计部分噪声。但是像丢码等带来的无效位数单点是测不出来的。比如512这个砝码被做成了509,导致512以下的都准,512之上的都被显示成x+3了,512~514这几个永远出不来,单点是测不出这种丢码的现象的。
正规的做法要发正弦波信号,做FF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万兄,有效位数是有明确的定义和测试方法的。
你平均后还有±1的变化,不能用这个来说明最后1bit是有效 ...

谢谢高人提示。

网友A:
即使信号就像大海一样平,噪声就和波浪一样小。
即使平均值是对的,偶尔有比平均值大1或者小1,等了一个小时出现了两三次大2的,那么我们说有效的就是平均值±1,还是±2呢?
等了一年,出现了一次±3的,那么是不是测试结果要写作   平均值±3 呢?其实如果有热噪声等宽频的随机噪声存在,测量无限长的时间,能测到的最大值也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学大学物理,还是质量管理、自控 等等科班毕业的,都知道一个叫标准差的概念。像正态分布,测量的次数多了,最大值也大了,但是平均值和标准差可以稳定下来。

按概率论上的大数定理,正态分布的N次采样的平均值用来估计信号,比单次采样用来估计信号,方差变小到了根号N。

像ADI、TI、Silabs等的ADC的datasheet上,一般都会标记上ADC的SNR、有效位数什么的。

网友A:
百万哥板子焊的很漂亮。
中间运放的电源放个退耦电容,离的尽量近。AD采集的IO和参考源各靠近IO放个电容(电容的另外一端离对应的地也要近),避免ADC内部的采保电容的影响,位数可能还高点。
测这个直流信号,和运放的噪声等参数影响不大。

前几个月去过一趟东莞客户出差,刚好要买继电器板做个实验,某宝联系了一家东莞本地的,去看了看,租的三室一厅,有小型波峰焊,雇了四个小孩,生意做的很好,一天发顺丰都能发近百单。 对作坊企业惊呆了。看广东百万哥的板子,有那个地方的风范。回来后有点启发,奈何青岛这地方实在太偏了,没有做电子产品的氛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万哥板子焊的很漂亮。
中间运放的电源放个退耦电容,离的尽量近。AD采集的IO和参考源各靠近IO放个电容( ...

我是业余玩的,近期在厂里当上了小组长,看来没时间玩了

楼主:
给各位每人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