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0V降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18):
可以采用buck降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buck降压啊

怎么说,不懂buck降压,能否告知在下用是哪款芯片

网友B:
直接买一个市电到12V的转换器,就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然后在150V直流的情况下也可以工作。

网友C:
通用的AC-DC 电源管理IC都可用,如PI TNY268

网友D:
        XD208H 18-200V宽输入非隔离降压型恒压恒流电源芯片

        1.1 产品概述:
        XD208H是一款18-2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降压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输出持续电流高达1.1A(峰值最大1.5A),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开路保护、VDD过压保护、VDD欠压保护、逐周期限流保护等)。 该电源芯片以较低的BOM成本(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方便的实现宽电压输入、降压型非隔离恒压恒流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电动车控制器供电和工业控制电源等领域。

        1.2 产品特性:
        *18-200VDC 超宽输入电压;
        *典型待机功耗小于150mW;
        *输出电压最大24V,可通过外部电阻调节输出电压;
        *输出最大持续电流1.1A(峰值1.5A),无音频噪音、发热低;
        *全面的保护功能:   *短路保护   *开路保护
        *SOP7贴片封装;

         1.3 典型应用(非隔离):
        *电动车控制器供电;
        *通信电源应用
        *工业控制电源
        *LED驱动电源
        *120V交/直转换电源
        *非隔离辅助电源
        *电池供电型降压电源

        1.4 参考应用电路:

网友E:
直接买一个输出是12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懂开关电源设计的话,直接买个12V输出的宽压ACDC电源适配器(比如某些笔记本、LCD屏用的)或买成品宽压ACDC、DCDC模块即可。绝大多数交流输入开关电源都可以工作在直流输入下,因为交流输入后也是先整流滤波成直流再提供给电源变换电路的。

网友G:
这个好办,买一个能工作在110V交流电的12V-100mA开关电源就好了,110V整流滤波后最大值155V与你电池最高电压150V及其接近了

网友H:
是不是要考虑电源的静态电流,不然你的电池经得起用吗?

楼主(2018-09-22):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要考虑电源的静态电流,不然你的电池经得起用吗?

确实要考虑静态功耗,所以变压器转换的方式不可取

网友I:
我知道你的需求,应该是在充电回路或者电池组取电,来稳压驱动风扇或者类似的负载。
单管RCC,一个to-23封装的13003,一个EE13变压器。由于不需要隔离,E极直接接12V输出端进行反馈。三个绕组,一个RC反馈回路、一个RC吸收回路,一个启动电阻和13V稳压管接在13003基极、一个整流管+电解电容接在输出绕组。
按照描述你应该可以搭出线路了,还想看具体线路可参考电动车控制器线路的15V驱动电压稳压部分。现在大多数方案都是这个线路,一个德性。
驱动一个1.2W风扇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