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单片机LED流水灯

楼主(2018-03-18):
最近给别人讲LED流水灯,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仿真的时候第一次第一个灯不亮,其余都正常,第二次也能从第一个开始亮,在思路上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代码如下:
第一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20;y > 0 ;y--);
}
void main()
{
        P0=0XFE ;
        while(1)
        {
          P0=_crol_ (P0,1);
                delay(500);
        }
}

第二次修改 加了temp 将P0赋值给temp 就可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20;y > 0 ;y--);
}
void main()
{
        temp=0XFE ;
        while(1)
        {
                P0=temp;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temp=_crol_ (temp,1);
                delay(500);
        }
}

但是有点理解不通  P0不可以直接_crol_(P0,1)么 问题出在那里 望大佬指点

网友A:
好像知道了 P0开始最为一个常量 后来又作为变量使用

网友B:
第一次的第一盏灯亮了之后没有delay所以看不见,p0赋值之后你就立马左移赋值了,左移之后才进行了delay所以看到了现象就是一开始就亮两盏灯。

网友C:
P口不能成为变量。可以给P口赋一个变量。

网友D:
p0赋值之后你就立马左移赋值了

网友E:
第一种方法:一开始把最低位赋值给p0口,他已经移到下一位在while里面进行下一盏灯,如果你试一下在while(1)的上面加一个延时就可以显示第一盏灯,第二种方法:一开始就赋值p0为最高为比如0x7f就可以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第二种方法常用。。。。

网友G:
_crol_ (P0,1)是循环移动是会把溢出位自动填回去的  形成有一个不亮其他全亮的样子

网友H:
二次是全亮吧一个一个亮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P0是寄存器  你第一次是直接访问P0和修改它

网友I(2025-09-06):
单片机 LED 流水灯通过循环控制多个 LED 按顺序点亮熄灭。先初始化 GPIO 口为输出,主循环中依次置位不同引脚,使对应 LED 亮,延时后复位该引脚,切换至下一个,循环往复。可通过移位指令简化代码,调整延时控制流水速度,实现灯光流动效果。

网友J(2025-10-17):
单片机 LED 流水灯通过控制 I/O 口电平变化实现:将 LED 通过限流电阻接单片机 I/O 口,编程时依次置位不同 I/O 口为低电平(或高电平,依电路而定),使对应 LED 点亮,其余熄灭,配合延时函数控制点亮时长,循环执行形成灯光依次流动的效果,是单片机入门经典案例。

网友K:
同意楼上,直接操作P0寄存器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预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