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的任务堆栈如何保存局部变量?

楼主(2018-03-18):
keil+uC/OS,是如何实现在任务的堆栈中操作局部变量的?比如在程序中建立了一个任务TASK1,任务中定义了几个局部变量a,b,c,在任务建立的时候,分配的堆栈是arrStask[128]。那么程序执行到TASK1的时候,是如何保证把几个局部变量分配到对应的堆栈中的呢?

因为我看任务调度函数,只保存R0到R14、PC、PSW、SP等一些寄存器的值,并没有体现保存这些临时数据a,b,c,那么在上下文切换时,这些临时数据a,b,c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任务切换时保存了堆栈指针,下次切回时恢复了堆栈指针,局部变量都是相对堆栈指针有国定偏移的,只要堆栈指针的值是正确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