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电机驱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8-03-18):
我有一个电动盘线器的项目,用h桥驱动减速电机正反转来放线和收线,但在放线的过程中,急性子会觉得放的慢。于是直接拉线带动电机转动,这时电机会发电烧坏驱动器,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保护前面的电路呢?

网友A(2018-04-29):
试试 恒流处理, 还有功率管的反流保护管, 也可以双端采样。比较出是驱动还是被带动,而采用措施

网友B:
什么电机?哪种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