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是否能用波形发生器代替?

楼主(2018-03-19):
大家好,我是电气工程大四在读生,有一个问题这两天一直解决不了。如图的无源晶振,8.704Mhz,想用波形发生器代替。电路中用无源晶振时完全没有问题,但一旦换成给正弦波且同8.704mhz的波形发生器时电路就无**常工作。波形发生器尝试过幅值为0.5v到3.v.的正弦波,也把负载阻抗从50欧改为高阻抗,都没有效果。
请问各位前辈,无源晶振是否能用波形发生器代替,是否有其他注意事项我不清楚的。(晶振为原理图中Y1)
谢谢各位!

xch
connect XTAL1 to an 8.704 MHz clock and connect XTAL2 to GND. 你是不是按照这个做的?

楼主:
另开新帖,之前的帖子没有放上原理图。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查规格书 看芯片手册
按接有源晶振的方式接入

网友C:
这种一般都可以用有源晶振 的。但你要弄清楚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要把信号源接在输入的那个脚上。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貌似不可以。
因为它要控制幅度。你看一下它的资料。我只是大概地看了一下图。图上说的好像是要改变它的幅度的。
这个是一个OOK的收发射电路。

网友D:
XTN1接外置信号,XTN2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