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 系列评估板 Linux-3.14.52 驱动和设备

楼主(2018-03-19):
文档说明(document instruction)
系统环境说明(system environment instruction)
  • 编译主机 CPU 架构:64 位
compilation host CPU architeture:64 bit
  • 编译主机系统:Linux
compilation host system:Linux
  • Linux 发行版:Ubuntu
Linux release version:Ubuntu
  • Ubuntu 版本类型:服务器版
Ubuntu version type:server version
  • Ubuntu 版本号:12.04.5
Ubuntu version number:12.04.5
  • Ubuntu 系统类型:x86-64
Ubuntu version type:x86-64
  注意:开发主机请使用 ubuntu 12.04.5 x86-64(桌面版或服务器版均可),使用其他 发行版的 Linux 或 Ubuntu 的其它版本可能会遇到的不必要的问题。
  note:for development host please use ubuntu 12.04.5 x86-64(either desktop version or server version is ok),some unneccessory problems may arise if use Linux in other release version or Ubuntu in other versions.
操作说明(operation instruction)
1)文档中以“$”开头的行,其后是 Linux 命令。
line start with “$”in the document,following it is Linux command。
2)文档中所有的 Linux 命令建议手动输入到 Linux 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 Linu x 主机上执行,可能会执行失败)。
all Linux commands are recommended to enter manually to Linux host for execution(direct copy,pasting to Linux host for execution may cause failure)。
3)文档中的 Linux 执行命令,如果空格后的下一个字符是“-”的(如:sudo apt-ge t –y install 之类的),请手动输入到 Linux 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 Linux 主机上 执行,通常会执行失败)。
if following a space in Linux execution command is “-”(such as:sudo apt-ge t –y install and the like),please enter manually to Linux host for execution(direct copy,pasting to Linux host for execution normally cause failure)。
4)文档中所有一行没写完的 Linux 命令请手动输入到 Linux 主机执行,(因为复制、粘 贴命令不能包含类似“换行符”之类的特殊字符)。
any uncompleted Linux command in all lines in the doucment,please enter manually to the Linux host for execution(because copy,pasting commands don't contain special charater such as“line break”)。
5)按文档输入并执行 Linux 命令时注意观察命令的执行结果与文档图片中的是否一致, 以确认命令是否输入有误及是否执行失败。
observe whether result of command execution is consistent with images in the documents after enter and execute Linux commands as per documents,to ensure whether entering of command is correct or whether there is failure of execution。
6)第一遍编译请严格按照文档进行,否则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please follow strictly the documents for the first compilation,otherwise some unexpected errors may arise。
截图说明(screenshots instruction)
为使视图看起来简洁整齐,截图中的命令提示符统一使用 myzr$。
To make the view look neat and tidy , the command prompt in the screenshot should use myzr$ uniformly。
图片中的 Linux 命令(Linux command in images)
在文档的图片中观察“linyn@u12045-serv:~$”开头的行可以直观的看到输入的linux 命令。
In the image of the document, you can see the input Linux command visually from the lines that start with “linyn@u12045-serv:~$”

驱动及相关设备文件(driving and relevant device file)
评估板对应的 Linux-3.14.52 版本及对应的源码文件和设备见下表:
file in source code and device corresponding to version Linux-3.14.52 for development board are refered to below table:
功能
(function)
源码位置
(source code position)
Linux 设备和文件夹
(Linux device and folder)
GPIOdrivers/gpio/gpiolib.c/sys/class/gpio/ /
LEDdrivers/leds/leds-gpio.c/sys/class/leds/ /
BUTTONdrivers/input/keyboard/gpio_keys.c/dev/input/event2
LVDSdrivers/video/mxc/ldb.c/dev/fb*
LCDdrivers/video/mxc/mxc_lcdif.c/dev/fb*
BACKLIGHTdrivers/video/backlight/pwm_bl.c/sys/class/backlight/
UARTdrivers/tty/serial/imx.c/dev/ttymxc*
I2Cdrivers/i2c/i2c-dev.c/dev/i2c-0
SPIdrivers/spi/spidev.c/dev/spidev1.0
MMC/SD/SDIOdrivers/mmc//dev/mmcblk*
NAND GPMIdrivers/mtd/nand/gpmi-nand//dev/mtd*
TOUCH SCREENdrivers/input/touchscreen/myts-ft5x0x.c/dev/input/event0
FECdrivers/net/ethernet/freescale/fec_main.ceth0
PWMdrivers/pwm/pwm-imx.c/sys/class/pwm/
HDMIdrivers/video/mxc/mxc_hdmi.c/dev/mxc_hdmi
IPUdrivers/mxc/ipu3//dev/mxc_ipu
GPUdrivers/mxc/gpu-viv//dev/galcore
VPUdrivers/mxc/vpu/mxc_vpu.c/dev/mxc_vpu
OV5642drivers/media/platform/mxc/capture//dev/video0
MIPI DSIdrivers/video/mxc/mipi_dsi.cNC
MIPI CSI2drivers/mxc/mipi/mxc_mipi_csi2.cNC
V4L2drivers/media/v4l2-core/NC
SGTL5000sound/soc/codecs/sgtl5000.c/dev/snd/
PCIEdrivers/pci/host/pci-imx6.c/sys/class/pci_bus
SATAdrivers/ata/ahci_platform.c/dev/sda或/dev/sdb
WM8962sound/soc/codecs/wm8962.c/dev/snd/
ISL1208drivers/rtc/rtc-isl1208.c/dev/rtc0
USBdrivers/usb/NC
FLEXCANdrivers/net/can/flexcan.ccan0,can1
WATCHDOGdrivers/watchdog/imx2_wdt.c/dev/watchdog

设备树主文件:arch/arm/boot/dts/myimx6ek***.dts (“***”表示 200-6q-2g,200-6q,2 00-6qp,200-6s-1g,200-6s 和 200-6u;314-6q-2g,314-6q 和 314-6u)
main file of device tree:arch/arm/boot/dts/myimx6ek***.dts (“***”represent 200-6q-2g,200-6q,2 00-6qp,200-6s-1g,200-6s 和 200-6u;314-6q-2g,314-6q 和 314-6u)
设备树基础文件:arch/arm/boot/dts/imx6qdl.dtsi
basic file of device tree:arch/arm/boot/dts/imx6qdl.dtsi
管脚功能文件:arch/arm/boot/dts/imx6*-pinfunc.h (“*”表示 q 或 dl)
function file of pin:arch/arm/boot/dts/imx6*-pinfunc.h (“*”represent q or dl)
注意:想详细查看寄存器,请查看“IMX6DQRM_201406.pdf”文件。
note:please check carefully register,please refer to“IMX6DQRM_201406.pdf”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