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8-03-1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ADC的转换时间,包含了采样保持时间。
这个采样保持时间,可以设置长短的。
转换时间,是采样时间+真正的转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DC的转换时间,包含了采样保持时间。
这个采样保持时间,可以设置长短的。
转换时间,是采样时间+真正 ...

感谢您的解答。Integrated dual 14-bit, 80/105/125/150 MSPS ADC.  input frequencies up to 450 MHz.
这是我复制的一款ADC的参数。按您的意思,我理解的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所参考最快的的采样间隔应该是:150MSPS和450Mhz所耗时间之和是吗?

网友A:
80/105/125/150 MSPS ADC. 就是总的转换时间
input frequencies up to 450 MHz---不知道啥意思。不可能这么高。

网友B:
把文档或者芯片型号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05/125/150 MSPS ADC. 就是总的转换时间
input frequencies up to 450 MHz---不知道啥意思。不可能这 ...

这就是我所疑惑的点,既然已告诉我MSPS这一个参数,为何还给个跟随保持或者输入频率,不是很明白手册给这个参数的用意是什么,就算那个频率再快,已我理解,那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文档或者芯片型号放上来。

您好,已上传一份手册。

网友B:
原文是这样:
In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 undersampling applications,
any shunt capacitors should be reduc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riving source impedance, they limit the input bandwidth.
See the AN-742 Application Note, Frequency Domain Response
of Switched-Capacitor ADCs; the AN-827 Application Note, A
Resonant Approach to Interfacing Amplifiers to Switched-Capacitor
ADCs; and the Analog Dialogue article, “Transformer-Coupled
Front-End for Wideband A/D Convert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这个芯片应当用于高频领域,无线电方面,属于特殊应用。
我本行是无线电专业,明白“中频”的意思,IF,
但具体到这里也不懂了。

网友A:
软件无线电,一般不会对很高的RF频率直接ADC,除非频率较低的RF信号。
从数据手册看,这个芯片适合输入周期性的信号,类似示波器的实时采样率和等效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