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 MATLAB R2007b 或更高版本中使用 pcode 重新生成该文件

楼主(2018-03-19):
该 P 代码文件 D:\toolbox\matlab\graphics\newplot.p 是在 MATLAB 7.5 版(R2007b)之前生成的,且不再受支持。请在 MATLAB
R2007b 或更高版本中使用 pcode 重新生成该文件。

数据挖掘技术与实践第154页,在练习多因子模型的实现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在MATLABR2007b 或更高版本中使用 pcode 重新生成该文件?
感激不尽!

楼主:
我用的R2016a版本的,提示这个,换了2007版的,直接打开错误,这个资料提供没有m文件,只有p文件的,急死了,卡在这里过不去!
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A:
试试先把p文件逆向称m文件,然后用m文件在新版本下再重新生成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先把p文件逆向称m文件,然后用m文件在新版本下再重新生成p文件

matlab里好像只能m到p,p到m看了一个老外的**链接,已经被math给挂掉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B(2019-12-04):
引用 楼主:
matlab里好像只能m到p,p到m看了一个老外的**链接,已经被math给挂掉了,求高手指点! ...

请问是需要decod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