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2451 24V转9V 输出电流500mA 文波过大,峰峰值在300mv

楼主(2018-03-19):
其中
R1 贴片电阻,0603,5.1KΩ,±1%,ROHS
R2 贴片电阻,0603,51KΩ,±1%,ROHS
R3 贴片电阻,0603,6.2KΩ,±1%,ROHS
R4 贴片电阻,0603,47KΩ,±5%,ROHS
C1,C3 贴片电容,0805,104,50V,±10%,105℃,ROHS
C2 贴片电容,1206,106,25V,±10%,ROHS
C4 贴片电容,0603,NPO,47pF,50V,±5%,ROHS
IC1IC,MP2451,SOT23-6,6PIN,MPS,ROHS
D1 贴片二极管,1N5819-SS14,ROHS
L2 插件电感,Φ8*10mm,6.2uH,2A,线径Φ0.7mm,外套热缩管,ROHS
FB1-FB7贴片磁珠,CBW321609U101T,1206,100MHz,100Ω±25%,3A,ROHS

可以了解下ZCC2451

网友A:
纹波过大注意几点:采样回路的PCB设计、储能元件的参数、滤波电容的材料和容量。

网友B(2019-12-02):
看一下数据手册中的纹波是多少。如果高于手册值,器件没有问题的话,多数都是PCB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