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1单片机出厂时如何把一个数据写入到EEPROM中

楼主(2018-03-19):
求助,需要在EEPROM中写一个数据作为标志位判断,如何在出厂时把数据写入进去,如果通过程序软件实现的话怎么只写入一次?还是通过烧录器写?

楼主:
有人知道吗?要怎么做

网友A:
着急的话,再多写个小程序,多烧录一次就是了。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需要大批量生产

网友B:
大批量不懂,一个一个搞,可以写程序通过IAP方式写入

网友C:
看看能否让人家帮你搞。

网友D:
量大可以找人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