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配置超过允许最大时钟,会把芯片烧掉吗?

楼主(2018-03-19):
时钟配置超过允许最大时钟,会把芯片烧掉吗?

网友A:
这个不会的,只不过始终不会正常起振的,系统运行也就会不正常

网友B:
这样不太好吧?这样会高温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C:
通常是系统不能稳定工作,万一可以稳定工作,那么恭喜,你的片子可以超频的

网友D:
运行不正常,导致高温,时间长了,芯片也会坏了的

网友E:
这个应该不会吧,只不过始终不会正常起振的,系统运行也就会不正常

网友F:
放心吧,不会的

网友G:
系统时钟要正常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