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奇怪的内核编译 求大神

楼主(2018-03-19):
大家好 我最近编译内核碰到点问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在编译内核时 make编译不成功,有错误提示 可是make uImage就可以成功编译 生成Image镜像 为什么啊?

网友A: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 In function 'linux_sdio_probe':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128: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IS_ENABLED'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128: error: 'CONFIG_WILC1000_HW_OOB_INT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128: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128: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 At top level: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237: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239: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module_driver'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c:239: warning: parameter names (without types) in function declaration
make[3]: *** [drivers/staging/wilc1000/wilc_sdio.o] 错误 1
make[2]: *** [drivers/staging/wilc1000] 错误 2
make[1]: *** [drivers/staging] 错误 2
make: *** [drivers] 错误 2
就是这个错误大虾,好像是无线驱动移植问题

网友B:
你在源码目录做了什么?比如在不同版本的源码之间copy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源码目录做了什么?比如在不同版本的源码之间copy文件。

没有啊 就移植个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就移植个驱动

linux 的版本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 的版本号是多少?

linux 2.6.39

网友B:
IS_ENABLED 宏,是 linux 3.1 之后才加入的,在 kconfig.h 文件中定义。
看你出错的 wilc_sdio.c 用到了这个宏,至少应该在 linux 3.1 之后才能用。
我就估计你可能是在不同版本的 linux 之间 copy 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_ENABLED 宏,是 linux 3.1 之后才加入的,在 kconfig.h 文件中定义。
看你出错的 wilc_sdio.c 用到了这 ...

是吗?  大神啊 咱俩做朋友吧 抱你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