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8E052DFG 需要选用哪款烧录器

楼主(2018-03-19):
W78E052DFG 需要选用哪款烧录器烧录bin文件

网友A:
目前芯唐出厂的W78E052D已在LDROM区域内嵌ISP引导代码。如果芯片在上板子前没有在RF910上执行过烧录程序,擦除了ISP引导代码,可以直接进行ISP编程。如果有RS232接口,仅需要串口连接。或者可以通过芯唐的ISP-ICP编程器进行ISP编程。
如果芯片已执行过擦除动作,可通过RF910重新写入ISP引导代码,代码及上述工具安装包由新唐官网下载,搜索W78E052D并在“资源”页内下载 Nuvoton 8051 ISP-ICP Programmer

网友:
这个是8051内核的,买新唐那个关于烧录8051系列的烧录器就可以

网友B:
官方天猫旗舰店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