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写数据在数据总线上

楼主(2018-03-19):
现在遇到dsp F2812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使用问题了,求指教,怎样读写数据在数据总线上,

网友A:
找一个例程吧
先把程序跑通,再读代码

网友B:
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个总线的例程,学完一个例程就基本上都会了
这种问题最好别来这里问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例程的进行分析调试的

网友D:
这个针对MCU自身的没那么复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