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阻

楼主(2018-03-19):
串口的TX,RX串接两个电阻作用
在我们设计的串口电路中,我看到有部分电路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串接了两个100欧姆电阻,或者别的阻值电阻,我查阅了max3221的datasheet,这个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在芯片内部设计了ESD防护电路,我认为这两个电阻在这里多余,完全可以拿掉。俱芯片资料介绍,芯片内部可以承受正负15KV的电压。串入这两个电阻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思路?

网友A:
在这里干什么用?

网友B:
不仅是这个芯片能承受,而且别的芯片也有内部承受静电。

网友C:
见过上拉的,没见过串的

网友D:
串联电阻可以增强电磁兼容性

网友E:
有用的,防止信号反向干扰,高频信号还是有一些必要的

网友F: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冗余保护电路吧!

网友G:
我看见的是串电阻后面还个接地电容,应该是组成了个低通。

网友H:
阻抗匹配  同时提升电压  增加传输信号可靠性

网友I:
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网友J:
通讯线路距离较长,在发送端TX串联一个电阻是用于阻抗匹配,防止反射。但在RX端串联电阻就不明白了?

网友K:
距离长时,用于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网友L:
我都加了5年多了,一般用200和470欧,现在换串口隔离芯片了,保护能力跟能够强,但还是加。从不节约。

网友M:
没有必要吧

网友N:
又不是设计高速的电路的。

网友O:
个人认为是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串电阻消过冲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P:
可以直接去掉的。

网友Q:
可以使用三极管。

网友R:
你这个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S:
电平信号不一样吗

网友T:
信号源的阻抗很低

网友U:
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V:
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 电容等形成一个RC 电路

网友W:
不一定要选用1k的

网友X:
选用不同大小的电阻只要,测量一下通过电阻的电压符合你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P:
这两个电阻基本上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Q:
无法就是转换电压而已。

网友R:
没有必要使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S:
是不是电压不一致?

网友T:
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

网友U: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网友V:
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

网友Y:
电压脉冲直接打到芯片上,对芯片可能造成损害

网友W:
输出的电平在后端的输入的电平范围之内就可以

网友X:
串接24ohm或者33ohm电阻是为了改善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网友Z:
这两电阻的还真不能去掉的呢

网友Z:
楼上有说到的,主要是防止信号反射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