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中进行msp430的软件仿真嘛?

楼主(2018-03-19):
我没有开发板,请问能在CCS中进行msp430的软件仿真嘛?

网友A:
就像keil中调试51那样?

楼主:
嗯,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设置呢?

网友B:
貌似不行吧,我没有这样调试过

网友C:
ccs没试过,iar可以的

网友D:
在没有连接开发板的时候,就无法进行调试,楼上说IAR可以,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E:
软件仿真的意义不是非常的大的。

网友F:
有硬件可以看到具体的变化的。

网友F:
仿真是可以的吧,不过效果不是很好的。

网友G:
不是有个仿真的时候有个simulation可以选吗

网友H:
CCS没用过,IAR好像可以,有simulation,但一般都是连上板子调试的

网友I:
这个是可以的,跟iar差不多的。

网友J:
早期的版本可以,新版本不支持了

网友K:
可以仿真呢。

网友L:
可以使用IAR

网友M:
可以使用proteus软件。

网友N:
考虑仿真软件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就像keil中调试51那样?

能够仿真吗?

网友K:
只能软件仿真。

网友L:
CCS没有测试过。

网友M:
仿真软件很多呢。

网友N:
multisim软件可以使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就像keil中调试51那样?

能够实现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P:
较新的proteus里有部分msp430的型号,可以用来仿真

网友Q:
可以仿真的。

网友R:
怎么不使用硬件呢

网友S:
使用仿真软件。

网友T:
你要仿真什么功能

网友U:
购买一个msp430的最小系统板子就行。

网友Q:
软件仿真结果不准。

网友S:
推荐使用proteus软件

网友T:
有些功能不能进行软件的仿真。

网友U:
软件仿真都是理想的,硬件测试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R:
硬件仿真电路很简单。

网友V:
CCS 6以上的版本默认不再支持软件仿真,但是可以用以下方法:

网友W:
记得应该是ccs5.3之前的版本可以吧,记不太清了,反正现在的是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