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文件的时候弄错了

楼主(2018-03-19):
现在用的是两个工程。一个是debug模式,一个是release模式。这两个工程中的lib文件和cmd文件不同。由于是两个工程,于是有时候在同步文件的时候就弄错了,导致最后写进Flash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A:
CCS里能不能在同一个工程里选择不同的编译模式?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把相应的配置及lib文件和cmd也自动更改成需要的文件。

楼主:
真能这样吗

网友C:
你用的是ccs软件吗?

网友D:
是在同一个ccs工程下创建的工程吗

网友E:
这两工程的开发应用阶段有差异的

网友F:
还是在关键参数的fash读写上有区别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