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采样

楼主(2018-03-19):
最近在做ADC采样时发现这样现象,AD每次开启转换时都会在AD输入脚产生一个尖峰

网友A:
加个电容就能去掉吧

楼主:
是的,是不是中颖的AD器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与AD配置有关系吗?

网友C:
LZ的AD采集端口是一直配置为AD通道?还是复用IO和AD通道?

楼主:
是一直配置成AD通道的

网友D:
AD架构决定的,尖峰与AD频率同步,只能外加电容解决。

网友E:
也遇到同样问题,最后加电容也没有真正解决,只能说有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