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

楼主(2018-03-19):
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

网友A:
对啊,全局中断不是在主函数中已开了吗?

网友A:
这与编译器对中断的处理有关,一般的RET不会对特殊寄存器做处理。

网友B:
你说的是中断返回指令吧,有了这条命令,中断就可以返回到主程序的那个被中断的位置了继续执行了。

网友C:
可能是在中断的开始关闭了全局中断,然后结束的时候在打开。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什么

网友D:
因为在中断函数中执行的程序过多,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再次触发中断置位,从而影响正在执行的程序

网友E:
嗯,所以在中断的开头先关闭中断,在中断函数结尾再加上EINT打开中断

网友F:
是啊,你看看程序是不是这个样子写的?

网友G:
CCS中中断函数中可以不写EINT的,一般来说进入中断时CCS自动帮你把中断关闭了,退出中断时会自动把中断打开,这些在C语言的时候都看不见的,你直接看汇编就能看到

网友H:
这个和编译器有关吧,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就不需要

网友I:
加这个有备无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