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sp程序写入flash

楼主(2018-03-19):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263 RAML5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4        C/C++ Problem
#10264 RAML5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4        C/C++ Problem
#10263 RAML6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5        C/C++ Problem
#10264 RAML6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5        C/C++ Problem
#10263 RAML7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6        C/C++ Problem
#10264 RAML7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6        C/C++ Problem
#10263 RAML8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7        C/C++ Problem
#10264 RAML8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7        C/C++ Problem
#10263 RAML4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3        C/C++ Problem
#10264 RAML4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3        C/C++ Problem
#10263 RAMM1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0        C/C++ Problem
#10264 RAMM1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100        C/C++ Problem
#10263 BOOT_RSVD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98        C/C++ Problem
#10264 BOOT_RSVD memory range overlaps        F28069.cmd        /rotated        line 98        C/C++ Problem
#10263 RESET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91        C/C++ Problem
#10264 RESET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91        C/C++ Problem
#10264 IQTABLES3 memory range overlaps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8        C/C++ Problem
#10264 ROM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90        C/C++ Problem
#10264 IQTABLES2 memory range overlaps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7        C/C++ Problem
#10263 IQTABLES3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8        C/C++ Problem
#10264 IQTABLES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6        C/C++ Problem
#10263 IQTABLES2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7        C/C++ Problem
#10264 FPUTABLES memory range overlaps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5        C/C++ Problem
#10263 IQTABLES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6        C/C++ Problem
#10263 FPUTABLES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5        C/C++ Problem
#10263 BEGIN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F28069.cmd        /rotated        line 82        C/C++ Problem
#10264 RAML1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71        C/C++ Problem
#10264 RAML0 memory range overlaps existing        F28069.cmd        /rotated        line 70        C/C++ Problem
该配置的文件我都配置了,这问题是啥意思呢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这是什么问题  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这是什么问题  什么错误

就是我想把程序写入flash,配置了F28069.cmd文件之后,编译出现问题 。如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想把程序写入flash,配置了F28069.cmd文件之后,编译出现问题 。如上

看看是否工程中调用了两个cmd文件    或者就是cmd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工程中调用了两个cmd文件    或者就是cmd有问题

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有时间分享一下

网友B(2018-11-30):
您好楼主,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