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最大差值 求减数和被减数

楼主(2018-03-19):
rt
a=[1 2 7 4 5 4];
b=[9 8 3 6 5 6];
c=abs(b-a);
d=max(c);
disp(d)

可求
d=8
求教一下怎么知道是9-1得8 哪位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理的话很简单啊,因为a里面最小为1,所以b最小为8+1=9;而b里面最大就是9所以就确认了啊 ...

程序实现 有没有一个就是类似的函数。就是想知道 a中参与运算的是1,b中参与运算的是9。我自己的程序里差值是绝对值,所以不知道是a,b中哪个元素更大

网友A:
你是要推理还是要程序实现?

网友A:
推理的话很简单啊,因为a里面最小为1,所以b最小为8+1=9;而b里面最大就是9所以就确认了啊

楼主:
程序实现 有没有一个就是类似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理的话很简单啊,因为a里面最小为1,所以b最小为8+1=9;而b里面最大就是9所以就确认了啊 ...

就是想知道 a中参与运算的是1,b中参与运算的是9,

网友A:
最简单的,用遍历法

网友A:
复杂一点,因为d=8,可以先求出b中>8的数,然后就可以求出a中的值了